第一次弄伺服,这个要求如何实现

楼主(2012-08-05):
第一次接触伺服,设备是一工作转台,伺服电机带蜗轮蜗杆作圆周运动,设备要求具有机械原点,现在我准备两种模式,第一,采用接近开关作为设备原点(这个倒是程序好作):第二,采用程序坐原点,即工作转台转到达到现场使用要求,此时可以设定当前为使用原点,且这个原点可以根据工件品种更改,(这个该如何编写,望朋友支个招啊)

网友A:
我想这个应该好做吧 首先手动点动伺服到达需要的原点 点击设置次位置为原点 相应的寄存器数据清零 然后实时读取编码器数值 采用告诉计数计算当前走的值 进行相应的计算即可

网友B:
看手册啊

网友C:
一般都是采用第一种,第二种还真没试过

网友D:
这个问题决定于伺服,(个人只了解三菱),如果是用MR-E系列的,就一定要一个感应器做为原点,每次开机的时候都要回一次原点(这是必须的,指令用DZRN(三菱))。这个系列的伺服比较便宜,3000多。
如果是用J3系列的,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5000多。
(MR-E系列是用相对编码器,J3系列是用绝对编码器)
(以上是个人意见)

网友E:
理论上,向一个方向,会有累计误差的哟!

网友F:
这个很好做的啊。守先在怎么程序做原点也是相对性的,你先按照接近开关复原点,在清除当前的脉冲为0,在做一个运行一个位置的程序,运行多远可以在触模里设定。你就当此时是原点就行了。只要你在触模里边改这个位置,原点那里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