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5):
做一个小控制要用到IST指令,控制要求,自动运行中途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要停止操作,返回原点重新开始。本人依照编程手册编写一下样例程序,运用仿真软件发现自动运行中途无法停止,请高手指点。不知道是IST指令无法中途停止,还是样例不完整,还是仿真不行。

楼主:
引用手册语句;机器运转中在个别操作,原点归位,之间进行转换时,因为安全一旦全部输出复位后,转换模式有效(m8045驱动时不能复位)。这句的意识是自动运行中途不能复位吗?中途机械部分有故障,不能进行了。如何复位?

楼主:
贴上程序高手指点一下 手册样例.rar (11 K) 下载次数:110
爱拼才会赢

网友A:
IST置初始状态 本指令用于设置初始状态及特殊辅助继电器。
操作元件:X、Y、M、S。
使用格式:IST  X 20  S20  S27
X20指定操作输入的首元件(也可为M),为了使用本指令必须指定如下具有连续编号的各输入点功能。
X20:手动               X23:单循环               X26:自动启动
X21:回原点             X24:连续                 X27:停止
X22:单步               X25:回原点启动
X20——X24必须用旋转开关,以保证这组输入中不可能有两个输入同时为ON
如无法指定连续编号的X,则要使用辅助继电器M,重新安排输入编号,在设置IST指令时M做为操作输入的首元件。
S20指定在自动操作(单步、单周期、连续)中用到的最低编号的状态元件S。
S27指定在自动操作(单步、单周期、连续)中用到的最高编号的状态元件S。
执行IST指令是下列元件自动受控,其后若执行条件OFF,这些元件的状态保持不变。
M8040:禁止转移                 S0:手动初始化
M8041:转移开始                 S1:回原点初始化
M8042:启动脉冲                 S2:自动初始化
M8047:STL监控                 S10——S19:回原点操作
注意:本指令只能用一次
IST指令必须写在STL指令前,及S0——S2前。
      若在回原点完成标志M8043置位前改变操作方式的选择,则所有输出变为OFF。
IST指令下特殊M的具体使用:
M8040(接通时禁止状态转移,但对初始步S0——S2之间的转移无效但启动S2时M8043原点条件必须接通):PLC启动后接通。由IST指令控制
M8041(S2状态转移开始,接通时自动操作时能由初始状态S2向下一状态转移,断开时自动操作时不能由初始状态向下一状态转移。单步时,其它状态之间也不能转移。):由IST指令控制
M8042(启动脉冲):在非手动方式下按下启动按钮X25/X26时接通一个脉冲),由IST指令控制
M8043 (回原点完成,只有其接通后才能激活自动初始步S2。):回原点操作时由S10——S19中用到的最后一个状态自我复位前接通,由用户程序控制。但当手动时由M8044控制,M8044通时自动接通。任何方式下M8043置位前,改变操作方式选择,则所有输出Y为OFF。
M8044:(原点条件):检测到机械原点时接通,由用户程序控制
M8045
M8046(M8047置位后S0——S899任一置位则接通):由IST指令控制
M8047(STL状态有效):PLC运行时接通,由IST指令控制
(1)    手动方式下:
M8040:总是接通
M8041
M8042
M8043 :M8044置位时接通,只有M8043接通后才能启动自动初始步
M8044:检测到机械原点时接通由用户程序控制
M8045
M8046:总是接通
M8047:总是接通
(2)    回原点方式下:
M8040:按下回原点启动按钮X25后断开,按下停止按钮X27后接通。
M8041
M8042:按下X25时接通一个脉冲
M8043:按下X25后断开,最后一个状态复位前接通,只有M8043接通后才能启动自动初始步由用户程序控制,M8044已不能控制M8044只在手动方式下能控制。
M8044:检测到机械原点时接通由用户程序控制
M8045
M8046:总是接通
M8047:总是接通
(3)    单循环方式下:
M8040:按下启动按钮X26后断开,按下停止按钮X27后接通。
M8041:按下X26时接通,松开X26时断开。
M8042:按下X26时接通一个脉冲
M8043:按下X26后断开。
M8044:检测到机械原点时接通由用户程序控制
M8045
M8046:总是接通
M8047:总是接通
(4)连续方式下:
M8040:按下启动按钮X26后断开,按下停止按钮X27后接通
M8041:按下X26后接通,按下X27后断开。
M8042:按下X26后接通一个脉冲。
M8043:按下X26后断开,
M8044:检测到机械原点时接通由用户程序控制
M8045
M8046:总是接通
M8047:总是接通
(5)单步方式下:
       M8040:按下X26时断开一个脉冲。
M8041:按下X26时接通,松开X26时断开。
       M8042:按下X26后接通一个脉冲。
M8043:按下X26后断开,
M8044:检测到机械原点时接通由用户程序控制
M8045
M8046:总是接通
M8047:总是接通
  • 下载积分:+5(weichangye) 非常感谢,但是我还没看 ..
  • 爱拼才会赢 .

楼主:
    看了楼上的贴,对于自动模式下中途停止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B:
    我觉得中途实现停止,可以增加一个暂停功能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