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6):
新手上路

现有的PLC接有4个模拟量输入模块 FX3u-4AD-(PT)-ADP  请教他们的定义 他们所在的位置变化对编程有影响吗 单元号的分配时按物理顺序还是按添加的顺序。因为电柜改过几次,有些模块接在CPU单元的左侧,新加的又向左延伸 很迷糊(用来控制液位 和温度)

程序已经有人编好了大部分,模拟量的部分我都看不懂 自学的理解有限 请高人不吝赐教 谢谢

楼主:
刚刚发现 有些模块是用排线连的 有些是用侧面的插槽连的 这样对单元号非配有影响吗

网友A:
一般來說靠近PLC的為編號0不管是用什麼方式連接依序 1,2,3,4,5,6...

模擬量的部分最有程式方便於解說

楼主:
多谢指点
还是有些抓狂, 因为有的接在cpu左面 有的接在了右面 这样有关系吗。如果原有的模拟量模块用from 方式定义好了,那么新加的模块用直接指定方式定义的话,单元号有影响吗。

因为前者定义的时候不那么直观。

网友A:
主要還是要看你的站號設定方面只要不重覆既可
一般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寫法
from 後面接的K是多少(第一個是連接站號
他連接左右邊應該是放置上的關係

网友B:
  • 下载积分:+1(heguangdi)
  • 特别提醒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