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6):
想做一个设备,主体支架是用方管焊接好还是用工业铝型材好呢?设备长6.5米,宽35毫米,高85毫米,上面有2根直线导轨和一条齿条。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提提建议。

网友A:
主体支架的承载重量重吗?

楼主:
不中,就是一个伺服电机还有一些固定件吧,也就是30斤吧

网友B:
铝型材吧,加工安装方便。

楼主:
我也想用铝型材,但是不知造价增加多少?

网友C:
引用楼主dengjie99于2012-08-06 07:51发表的 想做一个设备,主体支架是用方管焊接好还是用工业铝型材好呢? :
想做一个设备,主体支架是用方管焊接好还是用工业铝型材好呢?设备长6.5米,宽35毫米,高85毫米,上面有2根直线导轨和一条齿条。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提提建议。

这设备数据不对吧?宽3.5厘米的,高8.5厘米的设备,还装直线导轨和齿条???????????!

楼主:
写错了,对不起,是宽350毫米,高850毫米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的讨论

网友D:
用铝型材比较好,也比较美观,价格也差不多的

网友E:
用铝材吧。。。我做这个。。。是丝印网板架。。。。。用步进带动上面的齿条拖动网架来回移动。。。。

网友F:
你这个机这么长,还是去铸造吧,基础不牢,地动山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