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求助

楼主(2012-08-06):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实现S7-200控制电加热丝升温,要求升温速率可调,即可以设定20分钟升温10度,也可以设定20分钟升温15度。

网友A:
“即可以设定20分钟升温10度,也可以设定20分钟升温15度。”
是线性升温?还是在20分钟内升高10度(譬如前10分钟升高10度,后10分钟保温)?试试(设定值-当前值)/升温时间,算出单位时间升温几度,再用秒脉冲递增设定值。不过估计温度过冲较厉害。
可以考虑用富士温控表(带多段温度设定,并可以设定温升时间)

楼主:
是线性升温,想使用S7-200西门子CPU进行PID控制,不知道该如何实现

网友B:
200有PID功能吗?没用过。
但300可以,有个FB41是PID功能块。
但是你这个加热丝,是不是用模拟量输出控制的,如果只能控制开关,那不适合用PID控制。
你可以设置几个断点,时开时关,但对加热丝的寿命是严重影响。

网友C:
来个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