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x3udrvi指令

楼主(2012-08-06):
有关绝对定位指令drvi的s1脉冲数量,我用d510来间接输入不同的脉冲量,但是当我前面处理出d510内为负值时,该指令的d510变成了6······很大的数,即那个负数的2禁制补码数,但是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电机不能反转,当我对drvi指令的s1直接写负数时是可以反转的,那么如何用d510控制它反转呢?即d510如何写入负数?

楼主:
用mx做的上位机控制系统,直接写负值到d510时虽显示正值但是电机反转了

网友A:
怎么用这种方式来控制步进正反转呢。驱动器上不是有个控制方向的端子吗?

网友A:
在软降上要改成有符号的2进制数输入方式呢。自己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