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问个外行的话题,求解答

楼主(2012-08-06):
公司里没有相关人员,都是外行。
在这里请教个外行的话题
驱动电机 5.5KW * 4P & D.C BRAKE
驱动减速器 螺旋蜗轮 i= 1/140
这里的 1/140就是减速比吧?这个参数是跟电机配套的吗?有1/140的电机?
还是这个1/140是要跟机械设计配套的,有机械设计来完成的??
刚才咨询了一个电机销售,他说这个参数只跟电机有关,有的电机是带1/50减速比的,有的是带1/60的。。。。
按照他的说法,只要购买1/140的电机就可以了,跟机械齿轮链条什么的不搭界。
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A:
4极电机5.5KW
带抱闸控制
用蜗轮减速箱,速比1:140

网友B:
跟电机无关,那是减速器的速比。

网友C:
电机是电机,减速机是减速机。这个根据你的工艺需求的速度以及力矩来设计的。至于你说的有的电机是带1比50或者1比60,这种电机他的极数就不一样即电机转速不一样.电机转速高的速比高,转速低的速比低。
朝花夕拾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电机自带减速机的,就是减速机和电机组装在一起卖的那种

网友E:
真是真是机中有电,电中有机,机电很难分清楚,都是机电一体啊

网友F:
4P电机标称3000转,实际2800左右,1/140大约减速后20转。是否实际转速20转左右?

网友G:
蜗轮减速机有140速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