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的数据接收错误问题

楼主(2012-08-06):
以前用着都没问题,突然有一天用数据线直接连进行监控,按下启动按钮就显示数据接收错误,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是USB 转 串口吗 ?我以前用的时候 监控数据多了也会这样 !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楼主:
是啊 ,可是程序就那么几条啊,没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