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8-06):
维伦触摸屏上数字输入可以输出负数吗? 我想用相对指令正转1000个脉冲,反转500脉冲如何实现。 要用寄存器。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俺看了十多分钟没看懂 1楼 要表达的意思,
既然抓了图,没有重点,多抓一幅图,就容易理解了!
把下限改成 -9999 后,再抓一图,这样,新手都非常清楚了。

楼主:
谢谢可是我还是没有看懂,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可以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在选择数据类型的时候,选择有符号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