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指令问题

楼主(2012-08-06):
在伺服加丝杆的传动副中,假如丝杆螺距是10mm,伺服电机一圈是2500个脉冲,要求相对定位下移动20mm,那么我的移动程序该写多少?还有这个跟私服的电子齿轮比有什么关系?

网友A:
电子齿轮比与你最小移动尺寸有关。(即一个脉冲移动的距离有关)。至于程序,看看手册案例。有实物的话,自己动手编个简单的自己练练试试。
朝花夕拾

网友B:
是否对你有用

楼主:
这个又没有公示算啊!手册上他就是直接说给多少脉冲的,都没说计算公示什么的啊!

楼主:
先谢谢二楼再看

楼主:
补充下 我们的移动精度是0.001mm

网友C:
这个PLC上是没讲,但在伺服放大器手册的电子齿轮那里有讲。

楼主:
哦难怪呢

网友D:
杆螺距是10mm,那么要20mm就转两圈就ok了,也就是5000个脉冲,
指令可用drva 5000 (频率) y1 y2 这是三菱fx3u系列的。
-------bwhzg

网友E:
精度0.001的话,齿轮比1:1,发20000个脉冲。精度0.01的话,齿轮比10:1,发2000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