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6):
        谁会做电镀厂电镀设备监控三菱系统?请电:13528683655

楼主:
办公室要装电脑,可监控,可控制,还可以打印故障,警报

楼主:
可以面谈,有五套设备

网友A:
电镀设备有很多,你指哪方面?废水还是生产线?

网友B:
污水,废气,还是生产线?

网友C:
这里肯定要用到组态元件了

楼主:
生产线,用VB做上位机,监控电镀电源电流.电压。槽内温度,PH值,纯水导电率,吊车状态

网友D:
一定要VB,组态不行吗?

网友E:
你能告诉一下你5套电镀线控制主要配置吗?如温度是模块、PLC 型号、变频器控制、传感器、这项目改造看要加多少硬件?你门工厂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