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触摸屏数值求助

楼主(2012-08-06):
维伦触摸屏如何能给寄存器输出设定负值。 比如用相对指令发5000个脉冲, 返回500个脉冲。 如何在触摸屏设置-500呢?

网友A:
在软件中有一个功能是写入数据,你在属性中修改为你要写入寄存器地址就可以了。
-------bwhzg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