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编程求助

楼主(2012-08-06):
用gx developer如何编写程序,为什么总提示我双线圈错误。一个气缸要来回运动4次,怎能不用双线圈呢

网友A:
用一个out线圈,四个or 的条件

网友B:
用步进指令可以双绕圈输出啊。

网友C:
在SFC裡的双线圈错误沒關係
你試試就知道了
爱拼才会赢

网友D:
SET RST
爱拼才会赢 .

网友E:
双线圈编程不会错,PLC能正常运行,但是PLC只认你排在最后的那一个,其他的不认的。比如你编他4个Y0,那么只有最后一个Y0的控制有效,前面的三个PLC 不理它的。如果用
CJ,FEND ,STL,这三条指令时,就不同了,4个Y0都能用。详细去看手册。

网友F: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