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6):
星三角启动是先短接U2V2W2,U1V1W1接380;双速4/8极电机则可以理解为先三角后星形的接法,8极低速时直接接U2V2W2,4极高速时短接U2V2W2然后接U1V1W1.我们的设备用双速的电机很多,我没有实际用过星三角的启动方式。这两种电机绕组应该是有区别的,星三角启动的速度有变化吗?现在有台电机是用星形接法,能否用星三角启动的方式实现减速启动?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想解决,今天刚好看到类似的帖子,就想把这个问题搞明白

网友A:
在轻载时是可以的,相当于用电压调速,异步电机用电压调速是不理想的。

网友B:
三角的换星也行,星的换三角也行,空载都能转。
但据说这样电流会不太一样。没具体测试过。

楼主:
是星形速度低,还是三角速度低呢?我们的电机已经是星形直接启动了,可这个启动速度还是有点快,对机械影响很大,减速箱打齿故障率高,看了些资料,貌似星形已经是个低速了。星三角降压启动是先星形后三角吗?没有实际用过,好纠结这个古老的问题。有对这个问题理解深的朋友,请解释一下,谢谢
!!!

网友C:
一般的三相电机,星接和角接的转速变化相差不大,因为电机的极数在两种接法下是不变的。但是双速电机两种接法下,极数会不同的,转速相差很大的!

网友D: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E:
用自偶降压看看吧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F: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取决于,电源的频率和电机的极数,星角启动只是改变电机的电流和电压。和转速的关系很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星形速度低,还是三角速度低呢?我们的电机已经是星形直接启动了,可这个启动速度还是有点快,对机械影响很大,减速箱打齿故障率高,看了些资料,貌似星形已经是个低速了。星三角降压启动是先星形后三角吗?没有实际用过,好纠结这个古老的问题。有对这个问题理解深的朋友,请解释一下,谢谢

首先确定是星三角还是双速电机如果是星三角星低速三角高速双速的话相反。如果是星三角感觉快只有加变频器或减速装置

网友H:
普通的异步电动机,三角形改为星形接法时,转速变化不大。。。就是力矩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