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2-08-07):
下图是什么元件?

楼主:
这又是什么元件?

网友A:
应该也是继电气一类的东西吧~

网友B:
感觉像是电阻,继电器我没有见过这样的!!!!!!

网友C:
是继电器,防止松动掉落的

网友D:
看样子应该是继电器。

网友E:
是中继排。

网友F:
数控系统控制的继电器输出模块,信号输入模块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G:
一块是中间继电器输出 还有一块是源型输入 个人意见

网友H:
是输出模块。

网友I:
台湾新代系统的,O板,I板。和常用PLC输出输入模组一样

网友J: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K:
电阻、电容叫元件,继电器,放大器,2极管叫器件。

网友L:
应该是高密度PLC外接继电器模块

网友M:
就是个中继排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阻、电容叫元件,继电器,放大器,2极管叫器件。

谢谢阁下指教!

网友N:
大哥``这个都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哥``这个都不知道啊??

哎,只恨当初不认真听课!

网友O:
没错是中间继电器。。。带多触点的。。。我公司也又过类似的。

网友P:
是24VDC继电器

网友Q:
像输出模块。

网友R:
是继电器扩展输出模块,我以前在一个鞋厂的设备里面见过类似的东西,那个系统电控是全松下的,PLC是FP0,变频器的型号忘记了,扩展板是台达做的。

网友S: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T:
没见过,看样子像继电器,这线接的有待整理。

网友U:
继电器,一些电子元器件。有需要设计的的话,找我。
有6年电路设计经验,单片机设计经验。
jihuq@sina.com
QQ: 77577286

网友V:
就像十楼说的那个!!!!!!我们这也有那种,不过是德国货

网友W:
就是几个继电器,安装在一起 再加个指示灯  自己都可以做。买个万能电路版 15-30元,买几个继电器 自己就可以做了

网友X:
IO板哦,数控机床用的较多

网友Y:
继电器模组,我们常用

网友Z:
中继和保护电路

网友AA:
中继 24Vdc  接线很凌乱啊

网友AB:
数控系统控制的继电器输出模块,信号输入模块.

网友AC:
PIC的外接模块,固定的扣子带了就要小心一点了

网友AD:
像熔断器

网友AE:
继电器啊

网友AF:
应该是继电器。

网友AG:
24V继电器,清楚的看到线圈和触点

网友AH:
单片的IO板

网友AI:
我常修   是继电器

网友AJ:
直流24V中间继电器,做工好,加了一个加强固定弹簧而矣。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AJ:
三楼你见过这样的电阻吗?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AK:
是电流放大板

网友AL(2012-12-06):
数控机床的输入,输出接口板。

网友AM:
用来做输入输出的I/O板,电子城很多这样的玩意。

网友AN:
就是做好了RC 的继电器I/O

网友AO:
是输出模块啊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AP:
输入控制板,与输出控制板啊。没有什么东西 ,都没有加光藕隔离。你看有继电器的那板是输出板,就是PCB板的继电器,24V的,你看到上面有一个电阻串一个发光二极管,电阻看色环应该是5.1K。继电器边上的二极一般用4007,用于保护线圈,电感断电后的感应电流。输入板是左边的,电阻是2.2K的,串一个发光二极管用于指示,跟输出板一样。其实应该加一些光藕,增加一些安全性,这样的板子也太糙了。

网友AQ(2013-01-06):
路过 模块输出

网友AK:
电流放大板

网友N:
就一继电器

网友AR:
控制的继电器输出电子板,信号输入电子板,我在自动贴膜机见过这种差不多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