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 7.3 在XP系统中安装成功后,与CP1H PLC与通信不上?

楼主(2012-08-07):
如题 CX-P 7.3 在XP系统中安装成功后,与CP1H PLC与通信不上?USB数据线连上电脑后,提示安装驱动,我下载了USB驱动,就是安装不成功,已经在4台电脑上试过。都不成,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用9.1可以驱动自带了
QQ540940771

网友B:
是要用驱动

网友C:
首先实现驱动安装成功
USB下载释放后用USB通讯线连接PLC,提示驱动安装,按照提示选择驱动目标地址应该不是很费劲即可驱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