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740变频器没有输出频率,不管是采用PU模式还是网络模式,电机都不转

楼主(2012-08-07):
采用PU或者网络运行,正反转指示灯都在闪烁(没有频率设定),但是我设定的频率一旦运行,频率就为0了,求大侠指点……

网友A:
正反转指示灯都在闪烁
这一点就不对,正反转指示灯同时闪烁,说明正反转同时有信号,此时变频器就会停止。

楼主:
这个我看到了,主要是我直接从面板上操作,直接按正向,反向,显示的都是在闪烁,在网络模式下才有程序代码,显示的效果也是这样……提示的是没有频率输出,但是我设置了频率,一运行,频率输出就为0了……很郁闷呀……

楼主:
当时写错了,不是正转反转都在闪烁,一不论正转还是反转都在闪烁……一直提示没有运行频率……

网友B:
你挂网后,不要赋值频率,,直接给出正转,和高速命令。看看是不是能转。 还是不行的话你把你的参数设置发上来,以及相关程序 变频器跟电机的接线图

楼主:
可能是参数设置多了,复位后采用PU面板可以转起来了……

网友C:
同意思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