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松下PLC FP1-C60的问题

楼主(2012-08-07):
最近在做一个机器的检修的时候碰到这样的T型图
常开的X14,常闭的R9之后是定时器,定时器是这样的[TXS 1, k 1]
这个定时器是多少时间基准的定时器
还有就是[TX0 SV 0 ]这是什么?

网友A:
松下FP1型只有C56,C72。没有C60。松下FP-X型 有C60 的。究竟是什么型号?
另外松下PLC中,定时器只有TMX,TMY,TMR,TML。不用TX表示。
你确认是松下FP1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