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7):
在家里,需要三相电源,但是家里只有220v,大家是如何实现的?
个人想法:
1:单相变频器输出三相50Hz,然后当三相电源用
2:临时还没有想出来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我在九楼,到物业六楼借用3相380V

网友B:
还需要一个三相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九楼,到物业六楼借用3相380V

我们楼低有三相电源的,但是不方便啊,俺住四楼,不好拉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一个三相变压器

什么样的变压器,380/220还是380/380隔离变压器?

网友C:
这个我也曾困扰过--
要分情况

网友D:
你需要一个发电机。 220电机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一个发电机。 220电机带动

呵呵,想法不错,单相---三相,费用呵呵

网友E:
变压器最简单了

网友F:
还是用变频器吧

网友G:
整流成直流再逆变出三相来

网友G:
不过7楼的方法真不错,全机械完成。

网友H:
不错,先整流后再逆变三相。

网友I:
220的变频器,可带小电机

网友J:
以下是我上网搜到的《产品详细说明 》,看是否对你有作用;
单相220V变三相380V变压器 专业生产厂家 本条信息网址:http://www.e-fa.cn/sell/show-1226131.html

单相电变三相电转换器(1KW)采用新的电子技术,将220V的单相电转换为380V的三相电,额定功率1 KW,设有漏电保护功能和过流保护功能,使用起来既方便又安全。本产品小巧玲珑,最适用于需用三相设备、却又没有三相电的边远地方。

最主要用途:一、1 KW以下电机的拖动;

            二、抄表系统的演示;

            三、变频器的调试(适合用于所有品牌的变频器)。

转换器尺寸:长36×宽24×高16厘米。

邮箱:gdxcdy@126.com

电话:15323527515

产品列表:(详见公司网站http://www.xc769.cn

单相电220V变三相电380V转换器(2.2KW)

单相电220V变三相电380V转换器(1.6KW)

单相电220V变三相电380V转换器(1KW)
单相电220V变三相电380V转换器(1KW,超强过流保护型)

单相电220V变三相电380V转换器(三相四线制1000W)

单相电220V变三相电380V转换器(三相四线制600W)

单相电220V变三相电380V转换器(三相四线制400W)

单相电220V变三相电380V转换器(三相四线制200W)

单相电100V变三相电380V转换器(三相四线制400W)

单相电110V变三相电380V转换器(三相四线制400W)

单相电120V变三相电380V转换器(三相四线制400W)

单相电230V变三相电380V转换器(三相四线制400W)

单相电220V变三相电24V转换器(轻便、高精度、输出可调)

单相电220V变三相电48V转换器(轻便、高精度、输出可调)
单相电220V变三相电100V转换器(轻便、高精度、输出可调)

直流电变三相电转换器(三相备用电源)

另:可根据用户对电压、频率等的特殊要求进行定制

本条信息单相220V变三相380V变压器 专业生产厂家由东莞市协诚电源科技有限公司自行发布,有业务请直接联系东莞市协诚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不断向前

网友K:
楼主所提的第1项应该可行,我曾用单相220V的变频器所输出的380V电压,带动380V的变频器进行参数设置。不过应该注意容量的问题。

网友L:
买个三相逆变电源

网友M:
在家里可用单相220V的变频器所输出的380V电压。
不过小区里有三相电,按电表的地方就有三相电,不过要电力部门同意才行。

网友N:
如果用3*220v输出,那就有一个单相220v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O:
首先要看这个3相电出来是做什么用途?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P:
9楼的正解

网友Q:
我听说用380V转220V的变压器,你在输出处输入220V,这样输入处就有380V了
好好学习

网友R:
10楼的方法不就是变频器吗

网友S:
单相220V的变频器所输出的380V电压,带动380V的变频器进行参数设置。不过应该注意容量的问题。

网友T:
直接上变频器~~~~

网友U:
不知楼主用三相380v的电源来测试什么,是变频器的参数设定,不是对变频器的输出进行测试。
附件: 注意.doc (24 K) 下载次数:10

网友V:
还是去找个变压器比较节约成本

网友W:
还是从住宅电表箱接入三相电比较合适。调试时不会太大容量的。
可以与物业协商独立安装一块表。

网友X:
220/380变压器,两相380接三相变频器,去输入缺相保护功能

网友Y:
还是拉一个三相电源好点

网友Z:
用变频器

网友AA:
用220V的变频器

网友AB:
引用楼主七十年代于2012-08-07 09:07发表的 请教:在家里测试,单相电源如何变三相电源 :
在家里,需要三相电源,但是家里只有220v,大家是如何实现的?
个人想法:
1:单相变频器输出三相50Hz,然后当三相电源用
2:临时还没有想出来
请大家指教

不知楼主三相电源的电压要多少和功率是多大,如果三相电压220.功率2.2KW以下的,可以用单相220输入三相220的变频器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基本和我想的差不多,思路闪光点多,解决问题不是最终目的,是看解决的方法和思路,呵呵

网友AC:
楼上一根,楼下一根,自己一根,但前提是不是同一跟火线

网友AD:
如果只是测试,用的电流不是很大的话,可用一只500的控制变压器【380的输入,220的输出】;把输入和输出反过来接;就可以得到380V的电压,这个办法我试过,但接零线时要注意,而且用电流不能很大。

网友AE:
我以前试过,用单项电源,通过接一个20微法的金属化电容,可以运行三相冷却水泵,具体接法如下:电机三相一项接单项电源任意一线,金属电容两端接另外两项,单相电源接电容任意一端,调换接电容另一端,可以改变电机方向,短时间试一下,注意电机温度,建议不要长时间运行

网友AF(2012-09-12):
我有个台达的变频器,是vfd-m的是三相380v的,我在家里用来学习通讯,用一个输入有380v和220v选择的变压器来升压的。再将两相380v接到变频器上,能用(没带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