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求 解

楼主(2012-08-07):
本人手上有一小设备 程序正常 但是下面有一单相电机 一开启人家客户端的空开 跳 但是把该电机电源线拆掉找个插排该电机正常工作 @@只是人家人空开跳我们自己电箱的不跳 这是怎么回事 以前也没遇到过 请各位师傅解释 开 别的水泵电机都没问题
业精于勤

网友A:
最好有图,;确定是空开而不是漏电开关?容量够大吗?

楼主:
他们的空开是三相三菱32A的 容量够大 我们的电箱里面装的是带漏电保护的 但是我电箱的没跳 人 家的跳了
业精于勤

网友B:
你自己的电箱装的漏电保护,容量有多大呢??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楼主:
我们的是25A的
业精于勤

网友C:
有地线最好是接地
寂寞相思树

楼主:
哥们 现在的情况是我电箱的带漏电保护的空开没跳 人家不带漏电保护的跳 了 跟接地应该没多大问题吧
业精于勤

网友D:
见鬼了,这没办法解释了

楼主:
小弟在此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解决 原因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的空开选的有问题 (他们的空开是3P的但是上面有个定格电流感度保护 )
业精于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