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工控人的电脑到底要装多少种编辑软件???!

楼主(2012-08-07):
各位同行;现在的PLC人机厂家那么多,一家一家的软件都不同。如果都装的话电脑都堵死了,搞同一品牌的好一点,搞维修吃饭的同行就惨了。万一电脑中毒或出问题那就损失大了。备份也备份不了那么多呀。哎!可悲呀。

网友A:
多做几个不版本的系统镜像,或用虚拟机.

网友B:
西门子,三菱,欧姆龙或AB这是必须装的;
其他随用随装,感觉长期用不到就卸掉。
备份主要的是备份程序,编程软件本身还是容易搞到的。

网友C:
备份主要的是备份程序 ,可以全部上传至云端存储。。。

网友D:
我是触摸屏装了5个 PLC装了四个

网友E:
主流plc软件,主流触摸屏软件,主流组态软件,主流伺服变步调试软件,单片机软件,办理软件,vb,vc,QQ,下载工具,pdf阅读器,小工具(计算器,asc工具,串口调试,串口转换等,)cad,翻译工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