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各位有什么好的液压换向阀

楼主(2012-08-07):
本人原来用一个台湾7羊型号dsd~g02~8c~a220换向阀。线圈烧了后换个国产的。不好用。有时会失灵。能开不能关。我查看原因是线圈推不动阀芯。各位高手该怎么办?帮帮我

网友A:
线圈推不动阀芯,有可能是液压油太脏,阀芯卡死,拆开清洗就好。
AC220V的线圈易烧,最好改成DC24V的就不会烧了。

网友B:
原来坏的那个,换个线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