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三菱FX2N-4AD-TC温控模块温度显示异常

楼主(2012-08-07):
大家好,我现在碰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有台设备只要一路加热开启,其他的几路温度就显示几千摄氏度,模块和探头都换过了,现在还没解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干扰问题把有没有共公共端接一起另外看温控探头线有没有和强电走在一起先排除干扰

网友B:
线带屏蔽了没有?

楼主:
现在就是找不到时怎么干扰的,线是屏蔽线,接地也接的

网友C:
遇到这个真头痛,你以后还是不要用这个模拟量来做温控了吧。

楼主:
那用什么来测温啊,温控器吗,只是有时候太多了没地方装

网友C:
有多少温控器啊?有些小的导轨安装的温控器,你可以查查网上的。

网友D(2013-02-03):
1、檢查程式,有必要將溫度讀取值的平均次數加高些;
2、如果還是溫差大,要考慮使用補賞導線連接溫度針,並可靠接地,避免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