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们关于一个松下变频器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2-08-07):
有一个比较老的松下变频器,控制端的接线原理不明白,其中的NO端和C2端是一组线,接到我一个电磁感应封口机上的一块主板的,I1和G应该是控制启动的。
现在就是不明白NO端和C2端这一组线的作用,是不是对主板有控制作用,反馈信号给主板,还是主板输出信号来控制变频器?变频器的型号为M1S043CSA,网上也找不到说明书,不明白NO,C2端的作用,由于更换为VF0型号的,这两个线不知道接哪里?

网友A:
赶脚是故障(或者可以设别的功能)的NO常闭触电。
下载积分:+3(beethoven21) 感谢!

楼主:
谢谢楼上,那C2呢,共同端吗?

网友B:
这个东西要结合你电磁感应封口机主板功能来看,C2我感觉是公共点,可能是报警类

网友A:
C2应该是NC的公共端吧,你量下。

网友C:
先不管他,试试能不能用,能用就别操那个心了

网友D:
C1和C2是启动信号,NO和NC是故障输出A点

网友E:
你的网估计是度娘,翻过十页广告依然不见想要的,还是去找谷哥吧!最好翻墙找,英文的,再不济日文的也能找到。

网友E:
兄弟,看看是不是这个
下载积分:+3(beethoven21) 好人!

网友E:
地址:
http://www.gkooo.com/sx/2096.htm
这个里面貌似好多松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