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

楼主(2012-08-07):
我用的是台达的伺服,用的是位置控制,发现有的时候定位不准,10次有一次.都是冲过了.我把减速时间加长还是一样.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
伺服电机前有一个1:5的减速机.减速机前装一个直径400的的铝盘,是用来绕线的!对位置有要求!大家来帮帮忙!

网友A:
你是不是发脉冲过多了?

网友B:
监控下你发的脉冲数,以及伺服收到的实际脉冲数,看看是不是干扰问题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C:
正常来说,冲过头了都是控制程序写得有问题,要不就是机械设计有缺陷,比如反向间隙什么的。
一般伺服本身的问题少一些。

网友D:
我这边的送料机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我不是把减速时间加长。。。。我是把加速时间加长问题就解决了。K15是加速时间(三菱伺服)

网友E:
我时用三菱伺服的工艺 流程估计和楼主差不多也是用来绕线的,不过我定位都是准的,就是有时候回原点会过或不到,监控程序发的脉冲都正常,估计是机械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