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7):
本人新手,刚买了台松下A5伺服,但对于连接器X4,X6的配线还是不太懂,X6有6个针脚,分别是上面三个下面三个,怎么与123456联系起来的呢?而要和其相连的电机却有17个针脚,分别是从A到T,又怎么与E6V,E0V,SP,非SP联系起来的呢?看说明书也没详细说明,求大侠们帮帮忙,越详细越好。另外用伺服做位置控制模式,一般X4需要接那些引线呢?谢谢了先

楼主:
好心人呢。。

网友A:
接线的话有这张图就足够了 右上角的那小方框是脉冲接线的两种方式(建议你使用第二种接法不需要外置电阻) 然后8 9 29 33需要接(其中8 9 33直接和COM-短接就行了 29角相当于步进电机的使能功能不接通的话电机是不会转的)

楼主:
因为在驱动器上X6的接口只有上下各三个接线柱,这里分别标示的是123456,请问是怎么标的?另外电机上的接线柱用字母abcd等标示的,共17个,遮盖如何接呢?  非常感谢了

网友A:
唉 再给你点资料自己慢慢看 3接线.pdf (1949 K) 下载次数:1839

楼主:
我现在说的是X6的配线,分别是123456(3和4不接),和上三接线柱、下三接线柱的连接(请问哪个和1相连),然后是与电机的连接,电机上的接线柱17脚(A~T),请问接哪些接线柱呢?这个关于X4 的配线大体了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在驱动器上X6的接口只有上下各三个接线柱,这里分别标示的是123456,请问是怎么标的?另外电机上的接线柱用字母abcd等标示的,共17个,遮盖如何接呢?  非常感谢了

手册上的C21-C24里有图 你自己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A:
X6接线 白色线接1脚 黑色线接2脚 紫色线接6脚 另一根线就接5脚  电机接线请参考电机附带的手册C21页最上面的3张图。

楼主:
那么123456是从上至下 从左至右数的吗?

楼主:
不好意思 我弄错了  上面标的有

网友A:
自仔细看接口上的引脚旁边标有1 3 4 6四个数字的。

网友B:
目前正在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