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人機GT1572-VNBA與Q61PLC/PLC-QJC124N-R2連接後畫面反應慢

楼主(2012-08-07):
三菱人機GT1572-VNBA與Q61PLC/PLC-QJC124N-R2連接後畫面反應慢
當我設定好並連線成功後做簡單的IN/OUT的圖面測試
程式如下
M0--------Y0
END
畫面只設定一個按鈕(m0)與一個燈(Y0)
當我按下按鈕後約等0.5秒(Y0)才亮燈
但當我在按下按鈕(m0)燈隨即滅掉
是否是機器的參數設定錯誤
請各位大蝦 協助ㄡ......

网友A:
我碰到的估计跟你的差不多。我的是GT1655的屏和Q03UDE通讯,刚开始好的,数据写几次就导致触摸屏反应迟钝而死机了。后来查出只要将PLC里的数据及参数全部清除再重写进去就好了。你要不也这样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