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东西 ?

楼主(2012-08-07):
变频器里面的一个东西,好像是灯泡,又好像是保险,谁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A:
应该是指示灯
!!!

网友B:
跟验电笔里的的氖灯一样吧??

网友C:
应该是高压电容

网友D:
电容,耐压3600V

网友E:
能不能拍张看的见电路板的图,清晰一点的,电路板上一般都有符号或代号

网友F:
高压指示灯。

网友G:
看见pc版下面的符号吧。电容了。呵呵
-------bwhzg

网友H:
放电管
小磊

网友I:
到底是放电管?电容?指示灯?我怎么看到了底下有个电容的符号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看见pc版下面的符号吧。电容了。呵呵

还电容,不知你故意这样说,还是真不懂。
jxh668

网友K:
高压放电管

!!!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到底是放电管?电容?指示灯?我怎么看到了底下有个电容的符号呢?

仔细看清楚啊,类似电容符号的那两个焊盘是空着的!!!!

网友L:
pcb板上写的很清楚是容呢嘛!

网友M:
3600V 電容吧
hulain

网友N:
是高压放电管,在主电源直流端或显像管座板上。

网友O:
电子管,胆机上面很多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高压电容

网友Q:
在某部电视剧里面见过,是电报机里面的电子管

网友R:
看电路板符号应该是电容!

网友S:
是放电管,过电压显示用,通常放在高压直流端。

网友T:
是真空电容

网友U:
亲们,电子管有5个脚好麽

网友V:
争论中,期待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