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触摸屏突然断电.再来电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8-07):
一设备突然断电.weinview触摸屏也同时断电.再来电后.提示:没连接PLC.触摸屏COM不亮.是啥问题?从新传程序,问题依旧.

网友A:
是不是PLC的串口烧了?

网友B:
触摸屏不亮要查24V直流电源,和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
触摸屏有电.连接PLC后只是屏COM灯不闪亮.PLC也是正常好的.目前是新换一个屏正常工作.打开触摸屏,没看见那烧坏.真是可惜...........

网友C:
这种问题可以修,我在苏州,电话13225121286

网友D:
查一下触摸屏系统的连接机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