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气缸的伸缩距离

楼主(2012-08-07):
请教各位大侠,50毫米的气缸,想要伸10次,每次伸5MM,伸到10吃返回原点。请问给位大侠用什么来控制比较好!

网友A:
给汽缸加装位移传感器啊

网友B:
用伺服电缸就行了。

网友C:
IAI的伺服电缸能帮你实现这个功能,普通的气缸就有些难度,而且精度不会很好。

网友D:
普通气缸难实现。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E:
给汽缸加装位移传感器啊+1
比較便宜

网友F:
用气缸难实现

网友G:
什么叫伺服电缸

网友H:
普通汽缸很难实现,因为电磁阀的通断时间直接影响了气缸的精度

网友I:
用伺服电缸就行了。???、啥东西,第一次听说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给汽缸加装位移传感器啊
加装传感器只能检测位置 请问怎么实现控制位置?即到10毫米的位置把气缸停止?

网友J:
楼主还是选用雅马哈的单轴滑台 或者IA I的单轴滑台做吧 很方便的 气缸如果不是带锁定装置的气缸 很难实现 而且锁定装置的气缸 精度也不会很好

网友K:
加传感器

网友L:
加传感器的方式走不准。
zsh340

网友M:
就用SMC的电动气缸就能搞定。

zsh340

网友M:
引用 网友M:
就用SMC的电动气缸就能搞定。

而这个只能用电动气缸或是步进、伺服来搞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有如此定位精度的分段气缸。就是用中间停留的电磁阀也难达到此精度。

zsh340

网友M:
引用 网友M:

而这个只能用电动气缸或是步进、伺服来搞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有如此定位精度的分段气缸。就是用中间停留的电磁阀也难达到此精度。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5个气缸。每个气缸的行程为5MM.不知能否达到你所要求的精度?

网友N:
用伺服缸是正解,但是精度不好说,跟压力也有点关系吧,压力大速度快怕停不住

网友O:
我看想花钱少就在气缸加限位销,要不然就只有用伺服电缸

网友G:
汽缸只能加定位的东西
气体压缩比很大

要不就用伺服电缸好了

网友P:
使用 iai
比较容易

网友Q:
同意,用iai的电动气缸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是单纯的气缸的话,几乎不能实现,油缸的话,如果比例阀和时间继电器控制的好,可能进行有效距离的控制,但是跟压缩空气的气压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R:
用IAI电缸非常简单的,就是有点儿贵。

网友S:
楼主还是选用雅马哈的单轴滑台 , 气缸如果不是带锁定装置的气缸 很难实现 而且锁定装置的气缸 精度也不会很好

网友T:
引用 网友R:
用IAI电缸非常简单的,就是有点儿贵。

还没有接触过IAI气缸

网友U:
没有接触过IAI气缸,

网友V:
建议你用步进电机来代替气缸控制

网友W:
不精确的话普通气缸用螺丝定位

网友X:
买一个可调气缸,调节它的伸出距离不就可以了吗,那需要那么复杂啊

网友Y:
这个  要用PLC时间来控制    每一段要时间    要慢慢调

网友Z:
  如果不是很精密的并且位置是死的,装个传感器计数,再装个缓冲器定位。

网友AA:
建议选用IAI吧,雅马哈比较贵,普通气缸真的不好做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用伺服电缸就行了。

同意
 如何用普通气缸做是非常麻烦的
蓝景自动化

网友AC:
直接机械限位,前线装感应器

网友AD:
建议选用IAI电缸,普通气缸真的不好做需要加装定位块

网友AE(2012-09-11):
这个气缸根本就做不了,加感应器有毛用。像这种就不要还去选用气缸了,直接步进或者使用单轴机械手!说加感应器的都是工控没入门的!

网友AF:
普通气缸看难达到你的要求
学与习

网友AG:
5个mm 气缸不能实现啦! 电缸可以实现 或者自己动手搞个简单的步进控制也可以。

网友AH:
要不试试电磁阀开通的时间长短?外加调节流量,逐一试验了!不知行不行得通啊?

网友AI:
伺服电缸,普通的缸是用阀控制,气体是不容易控制的

网友AJ:
通过可动限位块来实现

网友AK:
伺服电缸应该可以很好的实现,我设置过FESTO的伺服系统。不过问题是伺服马达加相应控制器等价格不菲。

网友AL(2012-10-22):
这样控制?

网友AM:
普通气缸是很难实现的!考虑电缸吧!

网友AN:
用电缸吧。。。
价格贵了点。。

网友AO:
还是用电缸好,普通气缸就是搞出来一定很复杂,不一定好用!还是一下子放血好啊。

网友AP:
可以参考用电缸,我用过很多次感觉很不错,对PLC要求很低
QQ 457767022 广交自动化朋友

网友AQ:
实现不了就算可以动作,那么定位也是个问题

网友AR:
伺服电缸不错

网友AS:
谢谢大家,我也学到了很多
dsjflksajdfdk

网友AT:
楼主,你还换成液压油缸的吧,

网友AU:
对,用伺服气缸。我们厂的FOG就用的IAI的伺服气缸

网友AQ:
还是用电机靠谱些

网友AV:
伺服电缸第一次听说,其待分享

网友AW:
用电缸啊。

网友AX:
伺服电缸,高级的电缸

网友AY:
气缸很难实现,用伺服控的把精准

网友AZ:
使用电缸就可以实现,有伺服和步进控制的电缸之分。气缸做不到

网友BA:
普通气缸,加智能定位器,很好实现,就是一个气动调节门,想开多大开多大。

网友BB:
是的,使用气缸是无稽之谈。使用伺服或者步进效果会好

网友BC(2012-11-21):
普通汽缸能實現麼?

网友BD:
传感器只能起到检测作用,不能控制气缸停下来,所以普通气缸达不到这种效果

网友AX:
怎么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BE:
要用伺服电缸才可以做到,普通的气缸或加锁定的气缸都达不到精度要求、

网友BF:
精度要求高用伺服传动电缸,不是太高可以用步进传动的电缸,但是价格相差不大。

网友BG:
难啊,普通气缸能做到你的控制要求,就单靠电磁阀,磁性开关,基本上不可能,

网友BH:
气缸也能实现
选用气动执行机构,气缸可以停在任意位置

网友BI:
我在用是用伺服电缸负载大也可以,不过好贵

网友BJ:
加移位传感器
喷泉供水

网友BK:
SMC的电缸

网友BL:
要是要求不很高可以用传感器来实现!!

网友BM:
用中压或中封的电磁阀不过精准度难实现并且没有什么力我现在就在用

网友BN:
SMC伺服气缸的结构、性能及应用

网友(2012-05-19):
SMC伺服气缸是以标准气缸为主体,以电子气缸定位器为控制核心,通过给定标准模拟量电信号,完成对气缸杠杆伸出从0-100%的全过程连续模拟控制的气动执行组件。

伺服气缸的应用:伺服气缸用于调节流量、比例调节分配物料、气缸调节位移等常规配置气动或电动调节机构的场所。通常都可以使用在:如管道的流量控制上、在废热回收烟道门上、在空调风道风门上、在各种气动纠偏器上。

伺服气缸有两种构成方法:一种是由一个低摩擦双作用普通气缸和整体安装的气动伺服阀构成;另一种是由一个低摩擦双作用普通气缸和位置定位器构成。

伺服气缸的结构性能: 以标准气缸为主体,在气缸内部浇注缸杆位移传感器,通过电线、气管与电子气缸定位器连接。电子气缸定位器是伺服气缸的控制核心,可全程监视气缸动作的全过程,具备8路开关量可编程输入.

使用伺服气缸摆脱了传统繁琐复杂的机械连接机构,对于现场执行机构而言伺服气缸没有气缸定位器或阀门定位器,使用过程提高了运作效率。
膜拜高手

网友BO(2013-01-29):
有一种气缸有一头可调整伸出距离

网友BP:
普通汽缸要用三位五通电磁阀和磁簧开关,应该可以实现,但精度应该不高

网友BQ:
使用气缸的比较困难,使用IAI 的就比较容易实现你要求的精度。
你非要使用气缸的话你要是能把几个行程为5MM的气缸叠以来
然后用电磁阀控制气缸。

网友BR:
用气缸加传感器反应时间得靠考虑,我觉得反应速度没那么快和精确

网友BS:
用电缸,IAI,SCM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BT:
百度一下IAI电缸就知道了,定位精确

网友BU:
建议用伺服,什么气缸都难以达到那样的精度要求。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BV: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0.3-0.5mm以内),为了节省成本,可以考虑用步进马达控制滚珠丝杆作机械挡块。

网友BW:
普通汽缸实现不了,加位移传感器也不行。

网友BX:
换成伺服控制吧。。。

网友BY:
楼主还是用伺服气缸稳定点

网友BZ:
可以加装编码器的 。有那种带伸缩绳的编码器应该能实现你这个功能,如果你程序写的好的话精度是可以的

网友CA(2013-03-31):
53度赖茅酒价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