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怎么控制气缸的伸缩距离

楼主(2012-08-07):
请教请教请教各位大侠,50毫米的气缸,想要伸10次,每次伸5MM,伸到10吃返回原点。请问给位大侠用什么来控制比较好!

网友A:
用电子尺
jxh668

网友B:
可不好这么用气缸控制

楼主:
用电动缸呢 ?

网友C:
有一种东西叫“伺服电缸”

网友D:
用电磁阀加接近开关

网友E:
单用气缸是做不到每次移动5毫米的,空气有弹性,到行程后电磁阀可复位但气缸活塞还会移动,不能保证行程。

网友F:
没人这么用,如果行那就是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电磁阀加接近开关
这位大侠,真不知道你所说的电磁阀和接近开关是什么样的神器,能控制气缸每次走5MM?????

网友G:
楼主,看你是用到那里,精度要怎么样,如果精度一般,我想可以加限位,每一次(档)走五MM时把它限位住,可以用程序来控制,也可以不用程序来控制(继电器也许会实现,只是也许,因为控制系统比较麻烦),如果用PLC控制应该可以实现,就是成本有点高,,,,个人看法

网友H:
买磁性气缸。安装磁性接近开关,然后调节开关距离。

网友I:
想别的办法吧,即使可行,成本也高。

网友J:
控制不了那么准,

网友K:
改变传动方式,比如丝杠等

网友L:
看精度怎么样

网友M:
建议用丝杆传动,如果非要用气缸,有一种带夹紧的气缸,加个电子尺可以试一试

网友N:
理论上可能性不大 一般的气缸不行 行程是固定的

网友O:
10楼的方法很可靠,又简单方便

网友P:
伺服电缸可以,不过价格不菲,不如换其他的方式了,可以用步进电机之类的,非要用气缸的话,难度很大
无论是加电子尺、还是磁性开关,你都控制不了气缸的行程,只能检测,因为你在得到信号即使给电磁阀线圈断电了,如果是2位的电磁阀,气缸会继续前进,不会停在传感器的位置,三位的电磁阀可以停下来,精度是个问题,而且气缸在断电后处于自由状态,可以乱动。加硬限位也许可行,不过应该也不会简单
个人意见

网友Q:
PLC用脉冲控制

网友R:
用液压,或者伺服,步进都可以。空气是可压缩的。

网友S:
比例阀输出的模拟量不断增加。

网友T:
引用 网友D:
用电磁阀加接近开关
???

网友U:
如果你用磁性开关、电子尺,可以实现,但是程序编的会很麻烦。    建议你用伺服电动缸,比较好控制。

网友V:
有挑战,顶一下

网友W:
用双头电磁阀.然后实际测量下伸出5MM需要多长时间.再在程序里面编写每次运行这么长的时间停止.循环10次.应该就可以了(不知道气缸动作快能不能达到要求,慢应该没问题)

网友X:
不知道!是不是太困难!本人认为用IAI电缸!完成上述条件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想伸多少就伸MM都可以!

网友Y:
说感应+电磁阀的人都是不负责的。
你们试过吗?5mm,绝对做不到,我很负责的说。

楼主要是这样做的话非要用气缸吗?
电动气缸SMC的有这样的气缸,楼主可以去参考下。具体我没试过,以前SMC的人来介绍过。

什么感应+电磁阀的,做不出的。不要听别人乱说!自己试试吧,做不到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Z:
我没试过,信不信由你,双电控5通中压型电磁阀+磁性开关,精度不高。

网友AA:
同意23楼的意见,用比例调节阀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AB:
引用 网友C:

这位大侠,真不知道你所说的电磁阀和接近开关是什么样的神器,能控制气缸每次走5MM?????

网友AC:
精度达不到的,用伺服气缸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Z:
我没试过,信不信由你,双电控5通中压型电磁阀+磁性开关,精度不高。

我想请教下什么是中压型电磁阀,抛开精度的问题不说,难道真的能让气缸停在任意位置,而且有一定的力

这种电磁阀和普通的三位五通的电磁阀的区别主要是什么啊,百度没找着

网友AD:
空气易压缩、易拉伸,即使关断电磁阀后,气缸还是能移动一定的距离。定位的话一般不用气缸。你可以用步进、伺服带丝杠传动。液压伺服,或者比例阀加位移传感器也可以。

网友AE:
由于空气是可以被压缩的 不太准  最好使用伺服阀加油缸  应该可以 而且比较好控制

网友S:
比例阀加一普通五口三通先导电磁阀就OK了。plcD/A模块

网友AF:
用伺服控制平台,平台走点,气缸就走点,不过这样还不如直接用伺服控制距离哈!!!!!!!!!!!!!!!
-------bwhzg

网友AG:
不要在单纯的气缸上下功夫,吃力不讨好。FESTO有伺服缸

网友AH:
有个东西叫磁性开关的```在汽缸外面装个开关,用PLC控制电磁筏的通断,不过不这么精确
原野

网友AI:
改步进电机吧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AJ:
那么精准的控制为什么要选用气缸呢

网友AK:
可以把气压降得很低,让每次的行走速度变低,才能让气缸能够比较准确地走5mm;而且需要加一个磁性感应开关。

网友AL:
用伺服缸 液压还可以用伺服阀

网友AM:
我厂有一台设备是用磁性气缸加磁性开关控制位置的

网友AN:
位移传感器估计也不能实现精确的5MM
wusaoyun

网友AO:
感觉应该在机械限位上下功夫。

网友AP:
光用气缸好像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Z(2012-09-21):
引用 网友P:

我想请教下什么是中压型电磁阀,抛开精度的问题不说,难道真的能让气缸停在任意位置,而且有一定的力

这种电磁阀和普通的三位五通的电磁阀的区别主要是什么啊,百度没找着

SMC可以查到,    双电控3位5通中封式(中位时各气口全部封死,气缸活塞两侧的气都出不来使气缸保持),3位5通中压式(中位时,电磁阀同时给气缸的两个进气口供气,使气缸保持),3位5通中泄式(中位时各气口全部排气,气缸处于自由状态)。不过要实现楼主的功能单靠电磁阀不行,要加外部机械装置辅助定位,麻烦。还是用步进吧,

网友AQ:
加个定位器,就行,西门子的5000千

网友AR:
气缸可能打不到你的要求,改用油缸试一下,接近开关加中继

网友AS:
跟你说用气缸根本就不能实现,我们以前也做过类似设备,试验好多次后来改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