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不能打开GX Developer建的工程文件

楼主(2012-08-07):
请问各位师傅。三菱新的编程软件GX works2是不是不能打开GX Developer建的工程文件啊。

网友A:
當然可以...不過先決條件.使用的PLC要他有支援
下载积分:+2(linf林峰) 感谢!

网友B:
可以啊,好像是 文件 ——打开其他格式文件
下载积分:+5(linf林峰) 感谢!

网友C:
我也下了一个,上载的程序不显示,用起来不方便
下载积分:+2(linf林峰)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好像是 文件 ——打开其他格式文件
谢谢,,可以的。。感觉没有旧版的软件好用,。。

网友D:
没试过,不清楚》

网友E:
我有试过,可以打开的。

网友F(2013-07-28):
GX Developer 能不能打得开WORK2的文件?

网友G:
确实不好用

网友H:
还好 习惯了就好

网友I:
点击“工程”→打开其它格式数据→打开其它格式工程→GX Developer工程文件→确认→自动转换完成,然后点击工程树中程序部件→程序→双击MAIN即显示GX Developer工程文件程序。如要将GX works2工程程序可供GX Developer使用,只要点击“工程”→保存GX DeveloperS格式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