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7):
     NOP   0
      L     #tmpAktTicker
      L     #stat_delaytime_Start
      >=D
      JCN   OV1
      -D
      T     #tmpAktFB_Time
      JU    CMD1

OV1:  NOP   0
      L     L#2147483647
      L     #stat_delaytime_Start
      -D
      L     #tmpAktTicker
      +D
      T     #tmpAktFB_Time

CMD1: NOP   0
      L     1000
      L     #HMI_TimePV_ok
      *D
      L     #tmpAktFB_Time
      <D
      =     #tmp_PV_ok

网友A:
     NOP   0
      L     #tmpAktTicker                            //设为a
      L     #stat_delaytime_Start              //设为b
      >=D
      JCN   OV1                                           //当a<b时跳转到OV1标志
      -D
      T     #tmpAktFB_Time                       //设为c         否则c=a-b
      JU    CMD1                                         //跳转到CMD1标志

OV1:  NOP   0                                            //当a<b时执行该段程序
      L     L#2147483647
      L     #stat_delaytime_Start
      -D
      L     #tmpAktTicker
      +D
      T     #tmpAktFB_Time                        //c=(2147483647-b+a)

CMD1: NOP   0
      L     1000
      L     #HMI_TimePV_ok                       //设为d
      *D
      L     #tmpAktFB_Time
      <D
      =     #tmp_PV_ok                                 //设为e
                                                                      //当d*1000<c时,e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