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7):
请教!
omron串行通信接收数据如何转换成浮点数
ASCII码:302E+3344=D300+D301=0.34
程序如何进行换算得到0.34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我这样写过了,但是还是不行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
30 = 0
2E = .
33 = 3
34 = 4 (44=D,你看看你的数字有没有错误)

网友B:
写个块:
IF S_INT1<58 AND S_INT1>47 THEN
    S_INT1R:= INT_TO_REAL(S_INT1)-48.0;
    ELSE
    ;
END_IF;
IF S_INT1=46 THEN
    ZeroPoint:=1;
ELSE
    ;
END_IF;

IF S_INT2<58 AND S_INT2>47 THEN
    S_INT2R:= INT_TO_REAL(S_INT2)-48.0;
ELSIF S_INT2=46 THEN
    ZeroPoint:=2;
ELSE
    ;
END_IF;

IF S_INT3<58 AND S_INT3>47 THEN
    S_INT3R:= INT_TO_REAL(S_INT3)-48.0;
ELSIF S_INT3=46 THEN
    ZeroPoint:=3;
ELSE
    ;
END_IF;

IF S_INT4<58 AND S_INT4>47 THEN
    S_INT4R:= INT_TO_REAL(S_INT4)-48.0;
ELSIF S_INT4=46 THEN
    ZeroPoint:=4;
ELSE
    ZeroPoint:=14;
END_IF;

IF S_INT5<58 AND S_INT5>47 THEN
    S_INT5R:= INT_TO_REAL(S_INT5)-48.0;
ELSIF S_INT5=46 THEN
    ZeroPoint:=5;
ELSE
    ;
END_IF;

IF S_INT6<58 AND S_INT6>47 THEN
    S_INT6R:= INT_TO_REAL(S_INT6)-48.0;
ELSIF S_INT6=46 THEN
    ZeroPoint:=6;
ELSE
    ;
END_IF;

CASE ZeroPoint OF
    1:
     Value:=(S_INT2R*0.1+S_INT3R*0.01+S_INT4R*0.001+S_INT5R*0.0001+S_INT6R*0.00001)*1000.0;
     2:
     Value:=(S_INT1R*1.0+S_INT3R*0.1+S_INT4R*0.01+S_INT5R*0.001+S_INT6R*0.0001)*1000.0;
     3:
     Value:=(S_INT1R*10.0+S_INT2R+S_INT4R*0.1+S_INT5R*0.01+S_INT6R*0.001)*1000.0;
     4:
     Value:=(S_INT1R*100.0+S_INT2R*10.0+S_INT3R+S_INT5R*0.1+S_INT6R*0.01)*1000.0;
     5:
     Value:=(S_INT1R*1000.0+S_INT2R*100.0+S_INT3R*10.0+S_INT4R+S_INT6R*0.1)*1000.0;
     6:
      Value:=(S_INT1R*10000.0+S_INT2R*1000.0+S_INT3R*100.0+S_INT4R*10.0+S_INT5R)*1000.0;
ELSE
;
END_CASE;

楼主:
THANKS!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2013-03-24):
FVAL CP1H能用吗?

网友C:
请问你写的程序 是什么意思呢 ,还请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