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升降的问题

楼主(2012-08-07):
现在有一台5.5KW的变频器带一台3.7KW的电机,在负载轻的情况下能正常升降,但是加一定的负载时电机能升三分之一的高度就不动了,不动时再重新按上升,就OK,,其它也有几台一模一样的电机,但就是没问题,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调变频器带的参数看看。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今天也请几位大师过来看了,他们那也出现过这样的现像,说调一下变频器的参数就行了,但调过之后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变频器能数没问题,就是你说得太完美了,很多问题都是他细看

网友C:
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D:
楼主:
在不改变现有设备(5.5KW变频器、3.7KW电动机)的基础上,如果条件允许,尝试加一组“动滑轮”试试效果。

网友E:
变频参数问题吧?还有机械设计方面有没有问题啊?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F:
升降机是不是平田公司做的呀, ]
看一下导轮轴承是否不好

网友G:
应该是变频器参数出现问题吧

楼主:
经过一下午的检查,觉得电机的接法有问题,把电机的星形接法改有三角形接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