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教电压计算的问题,各个国家

楼主(2012-08-07):
美国的工业用电是三相220V那么相电压是不是,220/1.72=127V 中国就是380/1.72=220V 印度就是415/1.72=241V 这个1.72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A:
是1.7321常数,就是3的平方根。

网友B:
不错,电气计算经常用到平方根来计算。

楼主:
我公司给我的参数是,3相415V 相电压是220,挺奇怪啊, 还有就是 美国3相220相电压110? 这个怎么解释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公司给我的参数是,3相415V 相电压是220,挺奇怪啊, 还有就是 美国3相220相电压110? 这个怎么解释呢
兄弟不够用心啊,高压柜出来后变成415V再经过稳压器稳成3相380-390V,或者3相220-230V有木有?再进开关柜,计量柜,电容补偿柜,再到抽屉式开关......

网友D:
相与相之间有相位差,每个国家不一定一样

网友E:
什么意思啊??相电压不就是380V吗?还乘什么1.73啊

网友F:
日本的电压和美国的接近,三相220,单相是100. 频率是60Hz

网友G:
他们是三相220 但是没有N线 110 是另经变压器变换的

网友H:
三相:线电压是相电压的1.732倍,线电压是220V的话,那么相电压就是220/1.732=125V频率60HZ.

网友I:
他门110的都是6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