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 透明胶带 快用完了的提示器

楼主(2012-08-07):
成品购买
自己做的话 有的麻烦的
我想是一个钓鱼竿机构 那边装一个绝对值编码器 信号入plc 接受到多少脉冲数 就报警 提示~
QQ 6024 52611

楼主:
QQ 6024 52611

网友A:
定做胶带,在胶带靠近末端的地方涂一点特别的颜色,随便弄个光电开关检测就得了。
或者,装一个微动开关,胶带拉紧以后常开闭合,用完就没信号。

楼主:
1 胶带加颜色 不行 要认证 变更 很麻烦
2 需要的是胶带快用完的预警~ 微动开关不够灵敏 还有胶带和中间那个固定器的同心问题 不能使用
QQ 6024 52611

网友B:
那就用编码器了,以编码器轴中心为支点做根杆压在透明胶带上,胶带越来越少时编码器值会变小,这样你还可以用直径不同轴筒的胶带。

网友C:
用电容式的接近开关

网友D:
可以做成张力控制

网友E:
我想编码器可行

网友F:
做个杠杆,一端装一个滚轮压在胶带筒上,另一端做个检测,微动开关或接近开关,随着胶带的减少杠杆做位移,直到没有胶带时,另一端碰到检测元件,触发报警。
祝你好运。

网友G:
胶带内卷和转轮紧密接触么?要不晃动还真不好检测

网友H:
要说明胶带怎样动作才好出方案

网友I:
用一个涨紧轮和接近开关用完停机报警不就完了吗

楼主:
谢谢 上面的几个兄弟
这个难点我想是 要做的是 胶带用完的 提前报警
QQ 6024 52611

网友J:
站个人在旁边就得了,还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不要拍砖喔

网友K:
"这个难点我想是 要做的是 胶带用完的 提前报警"
如果是这样,我想还是定做,像2楼说的,别的方法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夜游神

网友L:
一卷胶带的长度知道的吧 用编码器计算长度呀 你想什么时候报警都行 想知道还有多少m都可以

网友M:
用测厚传感器就可以了呀

网友A:
支持13楼,伤残军人优先,谁都要养家糊口啊!

网友N:
你哪胶带长度是固定地吗,不会一卷是多、一卷少、就不好搞啦,还有就要知道你哪胶带出带速度每分钟多少米,你那胶带是怎样用发个图片看看就好搞?

网友N:
我帮你把事做好就得啦,需要加我QQ1911171257.

网友O:
如果固定好 选用对射光纤(精度不是很高,可能会有些浪费胶纸)
最好说说你的胶纸主要是什么结构形式动作的。

网友P:
只能计算长度了哦,如果你用步进或伺服,那就计算脉冲了,算好长度,提前报警,不然就没办法了!

网友Q:
计算长度可能不靠谱,现在做胶带的,说是100米,没准给你弄个90或者89都可能,测量厚度可能好点,关键胶带的纸芯厚度可能也不一致

网友R:
在胶带拉出过程中间装一舞轮,没有胶带时轮掉下来检测就好了

网友S:
因为你的胶带每卷的长度是不等的,所以你可以试着用张力控制原理,在放卷处装入时用编码器和传感器检测装入直径,在通过机器速度,编码器值做到最小直径停止动作即可!

网友P(2012-09-07):
这个就看你要提前多少报警了,一般你加个张紧轮,做成齿轮,用个接近开关检测,不转了就是没有胶带了。或者做成一个垂直轴套可以被胶带带动上下移动,没有了的时候,它就掉下来,下面装个接近开关搞定。主要是看你要提前多少报警,和精确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