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V伺服参数问题

楼主(2012-08-07):
我公司有一台伺服参数修改不了。是Fn010参数设置成禁止写入,我想把它改过来,可是Fn010这参数都看不到,有哪位控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否告知小弟。 先谢谢了
我的QQ1416995224 电话:13724698995 知道的来电话了, 话费我帮充回。

楼主:
补充下是安川SGDV伺服

网友A:
Fn010 设定密码(禁止改写用户参数)

楼主:
我想知道怎么操作它可以显示出来 现在Fn010这个参数在显示区都不显示 想改都改不到了 别的参数就可以看的到 我想知道操作方法 不是这参数的功能

网友B:
将Pn00B的参数改为0001(出厂值是0000),改完后断电,重新上电后应该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4楼的,我虽然还没回公司操作,但我看了下手册和你说的这个参数,应该是对的 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