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进来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08-07):
MT版本为1.15R,自从升级安装GX2后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啊

楼主:
说错了。MT为1.15R,GX2为1.31H升级为1.77F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郁闷啊,重装系统还是一样的啊,而且哪位大虾提供一份WINXP SP2 GHOST系统

网友A:
是软件的原因,曾经遇到过,软件不支持中文字符了。试验到MT Developer2-1.19V的版本可以SFC程序名称正常支持中文。到1.42U就不行了。
你重新安装MT Developer2看看。还可以把名称换成字母形式的

楼主:
谢谢版主,1.77F版GXW2非常好用,可以省掉Gx-configurator并且伺服设置参数都是中文的,就是MT Developer2没办法,郁闷啊,论坛有其它版本的MT Developer2吗

网友A:
论坛从1.00--1.42都有下载的。还有1.15中文版的,可以安装看看。
求助 版主,下载里只有1.00的,1.42哪儿下啊

楼主:
有下载地址吗???

楼主(2012-10-12):
斑竹,在哪儿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