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fx2n支持MODBUS通信的什么模式

楼主(2012-08-07):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与外部检测仪器进行通信,现在发现我们现在用的plc不支持仪器的通信模式,现在想换成三菱的,问下各位大哥三菱fx2n支持MODBUS通信不?支持什么模式的?谢谢!

网友A:
三菱FX2N没有MODBUS的相关指令,要用RS指令来进入MODBUS通讯,RTU和ASCII两种模式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