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步进控制

楼主(2012-08-08):
各位工控大哥们,我这里有两个步进电机,是同时动作,同时停止的,我用什么指令发脉冲好呢?PLSY PLSR PLSV,但是程序里面好像不能同时出现两个吧,YO脉冲和Y1脉冲,我用PLSR发个Y0脉冲,然后用Y0的常开驱动Y1可以吗?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吗?请指教一下,谢谢!
工控人生

网友A:
随便用那个指令都可以.只是Y0接两根线出来,分别接到两个驱动器上脉冲端口即可!
感谢!那我在程序里用Y0的常开控制Y1也可以吗?用步进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重复那些指令

网友B:
楼上的就可以了。可以加我QQ:842386283,大家交流下。
感谢!那我在程序里用Y0的常开控制Y1也可以吗?用步进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重复那些指令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C:
樓主的用法只是一個啟動後在帶另一個這樣並不是同時啟動
應該是一個觸發源直接帶倆的觸動源這樣較合理些

网友D:
我個認為用Y0做脈沖輸出口,從Y0引兩條線到兩個步進驅動器脈沖輸入端。

网友E:
看你的输出频率高不高,我帮别人厂做过测试步进电机的电控箱,一路PLC控制10个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