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8):
rt  现在有一个水池 高液位 出水泵 运行   进水泵停止 ,  低液位 进水泵运行   出水泵 停止
  现在 有一个问题  进水泵 和出水泵 在开启自动时 要把进水泵的接触器 按一下 让他自锁 然后 才能 根据水位 自动开 关 进水 出水 泵
求 一个好的 思路   打 自动时 就能直接 运行了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研究水位控制,公司新厂房安装了两个水箱,一楼地面有一个自来水管道进水箱,5楼顶一个储水箱。买了两个欣灵电气产的液位继电器,一个供水型,一个排水型,也是用手动和,自动控制,效果非常好,把说明书发上了,你自己好好研究

网友B:
没有完整的图吗

楼主:
刚想到了 在自动里  进行2个水泵互锁 就可以 实现 一开自动  就 自动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