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新人求助,关于按钮 中间继电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2-08-08):
举个例子 一个泵的启动按钮 P_STARTBUTTON 地址是 %MX2.1 这个按钮接线到PLC控制柜中应该接到那个模块上面。有点2
还请各位师傅不吝赐教!!

楼主:
在线等回答 谢谢了!

网友A:
PLC分输入、输出、模拟量、通讯等模块,你的按钮线要接到输入上,地址就是你写的那个地址

网友B:
按钮肯定是接到数字量输入模块上。

网友C:
按图纸接线;
或需查找相应PLC硬件手册中端子接线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