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联机问题

楼主(2012-08-08):
求教,CPU224 6ES7 214-1AD23-0XB0 Made in Germany,和我的电脑联机时找不到地址,使用的是原装PPI电缆6ES7 901-3CB30-0XA0 ,通信选项选的是全波特率,和另一台CPU224 CN通讯正常。疑问通讯时为什么只搜索9.6和19.2两个波段,机器上使用的也是原装PPI电缆和电脑通讯,为什么我拿电脑去就连不上?
请各位师傅帮忙指教一下

楼主:
如图,通讯端口和电缆没有问题,提示的错误只剩下网络地址和波特率两个地方,我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把PLC设置为STOP状态再联机看看,可能设置为自由口通讯了。

网友B:
STEP7MICROWIN只支持9.6K和19.2K这两个波段,连不上的原因很多。CPU设置、通讯口设置不正确,通讯口被烧都可能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