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机故障

楼主(2012-08-08):
我这里有个中央空调跳冷冻机高压保护故障,是什么意思?、急。。。

网友A:
检查下散热然后复位高压保护开关就好了
下载积分:+1(pengxiaowu12) 感谢!

网友B:
最好找修空调的专业人士排查。
一般是冷媒灌入量不对,或如楼上所讲散热片太脏散热效果差。
最可怕的是内部脏堵、冰堵。

网友C:
看看散热器的电风扇转不,或者转速慢了。

网友D:
电路或者制冷系统都会造成,电路上散热不良,风扇坏都可能造成该故障

网友E:
高压报警,一般都是压缩机冷媒介压力过高,所致。通常是散热不好,如果有高低压表,可以看一下

网友F:
冰水主机可能过载或堵了

网友G:
如果是水冷却的,买瓶除垢剂清理下管道吧。

网友H:
检查冷媒压力,风冷机检查翅片脏堵,散热风扇运转情况;水冷机检查水流量,冷却水温,管道和换热器是否脏堵,结构。临时在设定里限制电流90%

网友I:
一般情况运行起来放一些制冷剂 使其达到规定值即可别忘了提前接压力表噢 如果内堵可以在那里看到结霜 俺修过空调嘿嘿 你试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 是是内部脏堵、冰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