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关于无功补偿的问题~!?

楼主(2012-08-08):
公司里有3个车间,每个车间都有低压控制柜和配套的补偿柜,我经常观察补偿系数都在0.92以上。可是每月交电费的时候,总是说补偿系数没有达到0.9,罚款不等。请问大家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无功补偿一般是要求补偿系数在0.95以上,1以下的

网友B:
你调到0.98看

网友C:
总的有功电量太少,无功电量与有功电量之比大概在0.49以下才不罚款,不知道你公司的变压器是多大的?如果有电费表我可以帮你分析以下
我刚算了下之比是0.5

网友C:
供电局的计量无功电量时,低压计量会把变压器的无功损耗加上(表上的无功电量加上变压器的无功电量才是总的无功电量),高压计量的变压器的无功损耗直接计入表中

楼主:
共3只变压器,分别为600KVA , 600KVA , 315KVA

网友D:
可以手动自动强制补偿,也可能是你的用电量很少

网友E:
你应该是高压计量,用电量不大引起的。

网友F:
可能是每月用电量不大而引起的,一般补偿到0.90以上就不会处罚的~

网友G:
没有600kva这种型号的变压器吧?

楼主:
是630KVA的,公司每月要交30万元左右的电费

网友H:
是不是功率因数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