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跑偏了怎么办?

楼主(2012-08-08):
现在我在调试一台机器,他是由一个伺服控制一个平台往复运动,可是我在调试时它老是跑着跑着就不在我预定的区域跑了?求高手解答。感谢路过!
-------bwhzg

网友A:
路过……
你用的什么系统,什么指令,跑偏多远???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的伺服驱动器,plc是三菱的,指令是drva指令,跑偏了5mm,
谢谢路过,谢谢飘来。
-------bwhzg

网友B:
看是不是控制有问题,监控下反馈的脉冲

网友C:
间隙有没有

网友D:
传动的正反转间隙?

网友E:
传动的正向走了20毫米用表打一下。调零。再反向走(手动)慢速。直到表动了,这就是间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的伺服驱动器,plc是三菱的,指令是drva指令,跑偏了5mm,
谢谢路过,谢谢飘来。
我用的也是松下的伺服(A4 A5的)用在机器上精度都在2个丝以内,你可以用伺服PC软件监控下是不是脉冲信号线受到干扰丢脉冲,还有就是你的计算有没有误差(如果用的丝杆导承是整数的话那就没有误差)

网友G:
首先看看连接器。然后发脉冲时伺服反馈的脉冲数。还有就是把伺服的定位完成信号的范围调节小于100,,减小齿轮比!
QQ:569456723

网友H:
跑几次会这样,比如10次,你就用手动跑10次,问题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