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回原点的方法

楼主(2012-08-08):
以前在学校学的是用PLSY指令发脉冲,伺服运动,回原点就在原点设个接近开关,一撞到接近开关就立即停止,后来听说这种不可靠,应该用到伺服的机械原点,好像是到接近开关时,不立即停止,要把那个机械原点走到才能停止,这样可以避免误差。请高手解释一下这个机械原点,如果有些程序就再好不过了,谢谢了

网友A:
機械原點簡單的說~就是伺服馬達的原點(一圈只會有一個)

楼主:
那机械原点在编程的过程中怎么考虑呢,回原点就用DSZR指令就可以了么?

网友B:
三菱Q系列 我们都是用QP软件直接驱动回原点的,直接MOV k9001 u0/G1500。
总的来说就是这几种!!
1.一种是近点狗方式。
2.极限Sensor方式。
3.计数方法。

网友C:
由于机械开关毕竟存在响应速度问题,每次伺服碰触到开关的状态不同,导致原点误差无法避免。
相对而言编码器的Z相脉冲所在位置之精度会比机械开关精确很多,所以就被大家拿来当做机械原点。
参考帖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3500.html
或阅读QD75/1PG手册OPR章节。

网友D:
为什么这些我都不会的.

网友E:
不知道你是用哪一型號PLC
直接使用DRV k300 k2000 y(馬達運轉)

网友F:
回原点有专门的 DZRN 很好用
zsh340

网友G:
利用Z相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