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制动电阻选型

楼主(2012-08-08):
设备改造,2.2Kw变频器带1.5的电机,松下的变频器,说明书没有制动电阻选型,找了个汇川的,上面说1.5选用100w,大于等于100欧,但另一个家伙说不对,具体算以前见过公式用制动功率啥的去算的,也有人说用直流母线电压去算,我一般都查手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实用的方法,另外1.5选用什么样的电阻,就普通设备,五分钟停一次

网友A:
根据经验和直流母线电压计算,应选用450欧姆,210W左右的刹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经验和直流母线电压计算,应选用450欧姆,210W左右的刹车电阻。

楼主:
刚才去细细研究了一下,验证了版主的准确性,也特来分享!
直接上结果了
一般来说制动电阻电流I=P(即你的电机是1.5千瓦,你的电流就是1.5安) 电阻阻值=V(直流母线电压,一般取700)/I(上面的制动电流值),功率=电机功率*Kc,Kc根据实际情况定,电梯取10-15%,离心机取5%,下放超过100米吊车取20-40%,偶然制动取5%,其他一般情况下取10%。
如有错误请纠正!

网友B:
这个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