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温度控制

楼主(2012-08-08):
两个热电偶并在同一个温控器上可用吗?这样测的温度是否准确。

网友A:
这样可以用??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B:
很难哦。温控是通过热敏电阻感应外围温度来改变电阻,从而改变电流来实现温控,假如并两个温控就相当与把两个电阻并联(1/(1/r1+1/r2))这样就有两个变量。。。。。。。。。。。。。。。。。。。。。。不解释了
-------bwhzg

网友C:
这样用法应该不行的吧,楼主为什么要这么用呢,有什么意思呢???????

网友D:
肯定是不行的哦~~~~~电偶并联,测的数据永远是变量大的哪个~

网友E:
不要去做这种事!!!!

网友F:
不能用的。

网友G:
没有意义

网友H:
没有意义啊,如果想检测物件上不同区域的温度,那就分别控制了,可以考虑模块AD输入

网友I:
天才!!!
QQ32135553
温度控制
http://ymmfa.com

网友J:
是肯定不准的。电阻值增大误差变大!!不建议采用不合理的方案!
奇迹左右手

网友K:
中间加转换开关分开显示啊如果是并在一起接线还没见过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L:
并在一起没用过

网友M:
没用过,估计不好控制的

网友N:
同时控制不温度,误差大但可以采用轮询的方式交替检测,不够要看你系统的实时性的要求。

网友O:
如果你对温度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话,可以使用。我现在就在使用!

网友P:
不能用,二个感温线接在一起,温控表输入信号变化了。

网友Q:
一个电偶接俩温控倒有见过,俩电偶接一温控这不是闲的蛋疼么

网友R:
是肯定不准的。不要这么联接,两个热电偶并在同一个温控器,那么测出来的是按最高温度的,而且如果用
温度测试仪
测量的话,数值肯定在波动

网友S:
肯定不行

网友T:
有点意思

网友U:
有创意,无奇不有,只有想不到的。一条热电偶接两个温控仪就试过,二条热电偶并接在一个温控仪没试过也没见过,我也想知道结果是怎样,有时间做个实验看看

网友V:
热电偶输出的是电压信号。你两个并一起。。。

网友W:
搞一个切换开关应该可以吧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试过了温示的温度为最高的那一个,最后就用了一个,但加热的电源用一个继电器转换控制的